篮分离机平盘切丝机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5-11-03):
  我公司甜菜制糖设备,吊篮分离机电机40KW为四速变极控制,工作过程为启动,进料.加速,汽洗,水洗,刹车,卸料.周而复始的过程.现把控制改造为变频器控制,不知如何配置?
   还有一台法国进口75kw转鼓式切丝机和国产55kw直流电机拖动的平盘切丝机,现欲改造为变频器控制,不知如何配置?

网友A:
如果用变频,那您的四速变极控制的电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另外您说"55kw直流电机拖动的平盘切丝机"也不能用变频器呀,需要用直流数字调速器.

网友B:
离心机的负载特性有如下特点:
1、转动惯量较大,加减速时间要求较短
2、调速范围宽,进料时低速(3~5Hz),分离时高速(50~60Hz),卸料时低速
3、制动时间短, 从高速短时间要到低速,使整个生产周期短
4、环境温度高,湿度大

电机及变频器的选取:
1、电机宜选用变频电机
2、变频器应选用过载能力强,低频力矩大的产品,最好选矢量型的变频器
3、制动方式的考虑,由于离心机惯性大,制动时间短,要求变频器有很好的制动能力,有两种方式可选:
A)、再生回馈制动方式,将制动能量直接回馈到电网,该方式成本投入较大,但节能效果显著
B)、制动单元加制动电阻的方式

控制方面可用小PLC实现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