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凯迪恩PLC

楼主(2005-11-03):
我想用凯迪恩PLC自由口通讯方式进行通讯,但是使用XMT指令时,需要对PLC的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吗?以及怎么设置?
   急!!!

网友A:
剑心33 你好:

   使用XMT时没有要特别设置的寄存器,xmt的一个参数是TBL(即发送数据存放的起始地址),tbl中的第一个字节是将要发送的字节数量,接下来的是你要发送的数据。
   每次执行XMT时,PLC都会判断tbl的第一个字节,然后将这个数量的数据发送出去。比如,若将VB0赋给tbl,则VB0中存放的是本次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VB1开始存放本次要发送的数据。
   可以设置SM87.1为1,这样当发送完数据时PLC会自动产生发送完成中断,你可以在这个中断服务程序里处理相关事宜。

网友B(2006-03-28):
技术论文,顶!

网友C:
   我刚开始使用KDN的PLC,总体感觉还是很好的。使用T计时器和C计数器的时候,T和C的编号是否不能从复,比如说使用T1,T2,T3,那C就要用C4,C5,C6,还是一样可以用C1,C2,C3?还有就是T和C的记时ET,计数值CV的寄存器,我电话问了北京,说不用写也可以,但是我不写,编译的时候就出现错误的提示,最后还是写了,就想问问,比如在C1的CV用了VW2,那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还使用VW2吗?

网友D:
T和C的编号可以重复.用过T5还可以用C5;
T和C的记时ET、计数值CV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如写也可以重复同样的寄存器。如果不想写,双击T或C,出现对话框,把ET或CV的?号册除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现在已经习惯软件的用法了

网友E:
本人有几个小项目也用的KDN,感觉还可以,虽然赶不上西门子,但仿的还可以!

网友F:
就是编程软件有好多地方用的不是太方便!!
    期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