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光耦隔离和AD转换器的矛盾

楼主(2005-11-03):
各位:我目前考虑了这样一个系统:有两套电源,分别给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模拟包括开关量和模拟量,数字为单片机系统。问题出现:很多书和资料都说模拟输入要隔离,有道理,我用光耦进行了隔离,连线性模拟量也隔离了,但接入AD时,AD芯片有两个接地管脚,很多书和资料也说要就近一点连接。那么我岂不是白隔离了?
请各位发表一下各自的见解。

楼主:
请高手支招

网友A:
尽管你说的还算详细,但我仍未看明白你是怎么连的,怎么隔离的和怎么白隔离了,因此还无法有具体见解。
信号地怎么接,怎么抗干扰,固然有理论,这些理论你也读了,但很多时候还是要具体对照实例分析的.
又,同样内容的帖子不要连续再发。

楼主:
就是系统的输入输出用光耦隔离,主要是地的隔离。而在AD处,要求数字模拟地相连,不就是白隔离了?

网友A:
也有可隔离模拟量的光耦和运放,必要时可以选用.

楼主:
我用了,光藕线性化,不过,在AD处模拟和数字地相连,还是起不到左右啊

楼主:
郁闷中啊,高手请来。

网友B:
‘AD芯片有两个接地管脚’在板上直接连,不与单片机部分有电的联系。两套电源各自供电。

楼主:
楼上,我的疑问也在于此。既然都接到一起了,那我的光耦不就起步到作用了?

网友B:
光偶是用光来传输信号的,不需要电的联系,也唯有此,才能实现电的隔离。

网友C(2011-02-26):
利瑪電子AVAGO授权光耦代理 QQ:810654678 罗先生137-1457-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