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隔离问题,光藕, AD??

楼主(2005-11-03):
各位:我目前考虑了这样一个系统:有两套电源,分别给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模拟包括开关量和模拟量,数字为单片机系统。问题出现:很多书和资料都说模拟输入要隔离,有道理,我用光耦进行了隔离,连线性模拟量也隔离了,但接入AD时,AD芯片有两个接地管脚,很多书和资料也说要就近一点连接。那么我岂不是白隔离了?
请各位发表一下各自的见解。

网友A:
当然没有白隔离了,"就近一点连接"和"用光耦进行了隔离"并不矛盾.

网友B:
请问,您是不是模拟信号(电压信号隔离)

网友B:
请问,你是不是模拟信号隔离(电压信号)

楼主:
当然没有白隔离了,"就近一点连接"和"用光耦进行了隔离"并不矛盾.
我就是不明白,2套电源的”地“都连了一起了啊。

楼主:
是的。是模拟信号。包括外部开关量和温度,压力检测等模拟信号

网友C:
模拟信号可以直接用一个I/I、 I/V、V/V、V/I有源信号 隔离放大转换IC,就可以实现4-20mA/0-20mA,转0-5V或0-10V。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41

网友D:
‘2套电源的”地“都连了一起’就是你的不是了!

网友E:
一般两套系统分开接地,说到隔离可用模拟信号转换为频率,频率再转换为模拟信号,产生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