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空气质量都测什么呀?有标准么?

楼主(2005-11-03):
(无正文)

网友A(2007-07-28):
   TGS2600 —空气质量检测

特征:                                      应用:
★低功耗                                       ★空气清新机
★对气态空气污染物有灵敏度高                   ★气流控制
★长寿命, 低成本                               ★空气质量检测
★应用电路简单
★尺寸小

敏感元件由一个以金属铝做衬底的金属氧化物敏感芯片
和一个完整的加热器组成。在检测气体时, 传感器的传导率
依赖于空气中气体浓度的变化。 一个简单的电路能将该传导
比率的变化转化成对应于气体浓度变化的输出信号.
TGS2600对空气中的低浓度香烟污染物,像H2、CO等
有较高得敏感度. 传感器能检测到在几个ppm级H2含量.
Figaro提供了一款包含处理控制传感器信号的特殊软件的微
处理器( FIC02667)
因为采用小型化芯片,TGS2602的加热器所需电流仅为42mA,并且安置于标准TO-5封装中。

网友B:
楼上,还有颗粒吧???

网友A:
粉尘、花粉等固体小颗粒是用灰尘传感器测,我公司有款DSM501A可以测,空气质量传感器是检测污染气体的,有点不同。

网友C(2010-05-10):
美国VIRVO,专业生产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热导式流量开关,联系电话13910747852,申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