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华为变频器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5-11-03):
本人想用TP270 和西门子200PLC 采集华为变频器的工作!参数!通过变频器的485口通讯,请教怎样设置,还要什么条件?最好有什么资料!谢谢了!小弟以前没有作过这类工程!

网友A:
首先需要设置变频器通讯口的参数如波特率等和plc中自由口的通讯参数一致,然后就可以在200中编写通讯处理程序了,把数据放到和TP270通讯的数据区就可以实现监视.大概的步骤就是这样.

网友B:
不知道老兄是哪儿的。我现在在上海。
我做过很多套西门子PLC CPU226与爱默生变频器 TD2000、EV2000、TD3000系列变频器的通讯。用RS485做的。控制还很好,满足要求。
欢迎光临:http://plc.123ye.com。你可以看到有这方面的介绍。
    我有STEP V3.2 的中文编程软件及授权,STEP7 V5.2的软件及授权。如有需要可以和zyj6333@hotmail.com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