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k4y0 干吗用的

楼主(2005-11-03):
LD X00
BCD COZO K4Y0
请问上面的 K4Y0什么意思,是做什么用的,还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将Y0-Y15这16个位元件组合成一个字元件进行操作

楼主:
也就是说 K2Y0 就是将Y0-Y7这8个元件组合成一个字元件进行操作??

楼主:
BCD码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A:
每4个位元件为一个BCD码

楼主:
了解 谢谢
对了
科一兄,你在群里叫什么名字?

网友A:
三菱联盟:JAN,中国工控爱好者:科一

楼主:
假如C0 的值为20,Z0的值为0
那20转换为BCD 码就是32 了?
BCD码的高位 对应的是Y0 还是Y15?

网友A:
转换后为0000 0000 0010 0000,高位对应Y15

网友B:
你上面的程序翻译过来就是:X0导通,进行BCD8421码转换,将PLC内部的C0Z0=C(0+z0)组合成的16位二进制计数器数据变为七段码显示对等的BCD码向外部Y0~Y15一一对应输出。
K4YO,与BCD8421码关系很深,就是4个2进制数,作为一个BCD字,或者再执白点,就是将C0的数值拆开,变成单个数字位,写出对应的二进制数字,最后组合,将组合的对应的Y0~Y15一一对应输出,置1即导通

网友C(2006-03-17):
下面引用由keyi科一在 2005-11-3 22:44:00 发表的内容:
转换后为0000 0000 0010 0000,高位对应Y15
--------------------------------------------------------------------------------------------
科一老师:高位对应y15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科一老师:高位对应Y15,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同意指点江山的看法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床前明月光在 2006-3-17 18:27:00 发表的内容:
科一老师:高位对应Y15,是什么意思呢?
--------------------------------------------------------------------------------------------
一个字节分从0位到15位共有16位,它与输出端的Y0到Y15分别对应。

网友F:
上面的程序中应该Y5灯亮,对吗?学习

网友G:
我想应该是Y17吧,因为Y8 Y9不存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