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380V转DC24V电源

楼主(2005-11-03):
请问有两相380V转DC24V的电源吗?变压器好像可以转,但是变压器的厚度有点大,安装位置好像不太适合,如果实在没有这种开关电源,最小的这种380V转24V的变压器是哪种?其实功率不需要很大,只有带动两个电磁阀的通断罢了

网友A:
 既然只需要带动两个电磁阀通断而已,不需要太大的要求,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的开关电源呢??总有地方用到220v的电的吧?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应该不会很厚吧

网友B:
说说你想要的外形尺寸 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

网友C:
自做一个变压器就搞定,两个电磁阀,小K  S啦!

网友D:
用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用220V电源应该可以,功率不大一个小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定制开关电源,但块头也不会太小.建议你自制线性电源,选卧式变压器,厚度只有一半

网友F:
我们能做,需要请联系(0)13219027646 李S

楼主:
非得用DC24V是因为公司有安全规范,控制部分电压必须用24V ,而设备进线又已经确定是两相380V的,无零线,所以只能用380转220,最后我们这边确定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我想确定可不可以,首先,通过变压器转成220V的,然后将220V接入开关电源,得到DC24,整个变压不会使用到整流桥硅,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G:
当然可以,市场也有380v-dc24v的开关电源。不过电流都是20A以上的,且价格昂贵。

网友H:
请联系:0791-8612865朝阳电源为您服务

网友B:
我游先生:您好!
    您碰到的电源问题我们公司可以帮您解决。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0512-66993246
            0512-67517067-8607
    联系人:潘先生

楼主:
价格贵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尺寸一定要小

网友I(2012-05-21):
对:yhdq关于可以定制开关电源,但块头也不会太小.建议你自制线性电源,选卧式变压器,厚度只有一半 内容的回复:

卧式变压器。可以考虑。380/24的开关电源有的。我见过。但厂家我忘了。不比卧式变压器小。

网友J:
对:我游关于非得用DC24V是因为公司有安全规范,控制部分电压必须用24V ,而设备进线又已经确定是两相380V的,无零线,所以只能用380转220,最后我们这边确定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我想确定可不可以,首先,通过变压器转成220V的,然后将220V接入开关电源,得到DC24,整个变压不会使用到整流桥硅,这样可不可以? 内容的回复:

当然可以了。只是有点浪费啊

网友K: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我见过这个的,但是是在磨床上!

网友L:
为什么不用AC220V转DC24V的电源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既然只需要带动两个电磁阀通断而已,不需要太大的要求,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的开关电源呢??总有地方用到220v的电的吧?

      是不是现场没有零线呀,要不接一根相线,另外一根接地吧,但要注意安全!这个还不用电的说!

网友O:
这个电源干啥的啊!!!

网友P:
设备进线是两线,可是配电柜里有零线吧,接一根过来不就解决了吗?干吗非要弄那么个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