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C380V转DC24V电源0

楼主(2005-11-03):
 请问有两相380V转DC24V的电源吗?变压器好像可以转,但是变压器的厚度有点大,安装位置好像不太适合,如果实在没有这种开关电源,最小的这种380V转24V的变压器是哪种?其实功率不需要很大,只有带动两个电磁阀的通断罢了[/b]

网友A:
电磁阀的功率一般只有一二十瓦可以用50瓦的普通变压器,不知道你那电磁阀有多大功率?

网友B:
好想有点浪费啊,不过你要的东西有的。你可以使用西门子的SITOP电源啊。不行你就搞个380V/220V的变压器啊,然后再加个220C/24VDC的开关电源啊。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
笨啊!买个220V的直流电源,用380V的一相,另一相可靠接地不就得了,只要是三相四线制的电源接法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C:
需要多大尺寸啊?我觉得用变压器380V/220V,20~30W,然后用个整流桥,驱动电磁阀就可以了,功率很小的,两个电磁阀也就20W不到。
电磁阀一般是交流的呀,不需要转换成直流。我们都是这样做的,还便宜!

楼主:
非得用DC24V是因为公司有安全规范,控制部分电压必须用24V ,而设备进线又已经确定是两相380V的,无零线,所以只能用380转220,最后我们这边确定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我想确定可不可以,首先,通过变压器转成220V的,然后将220V接入开关电源,得到DC24,整个变压不会使用到整流桥硅,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C:
上面写错了,用380V/24V,输出的AC24V用一个整流桥模块(尺寸30mm×30mm)螺钉固定,输出的脉动直流,可以驱动电磁阀。整流块才不到20块钱,一个开关电源稍好的要70-80块。而且开关电源的尺寸肯定比整流块大许多。

网友D:
我能做这种电源,你一年用量多少,可以联系一下。
0315-7729776,张经理

楼主:
啊,公司出钱买开关电源,不要我的钱,就买了两块

网友E:
很多开关电源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一定要380V呢,220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觉得你的想法可能有点不大现实。多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