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AC380V转DC24V电源2

楼主(2005-11-03):
请问有两相380V转DC24V的电源吗?变压器好像可以转,但是变压器的厚度有点大,安装位置好像不太适合,如果实在没有这种开关电源,最小的这种380V转24V的变压器是哪种?其实功率不需要很大,只有带动两个电磁阀的通断罢了[/b]

网友A:
于要知道电磁阀功率1

网友B:
信号灯变压器,功率1w左右,两只次级串联行么

网友C:
GE有这种东西,我用过的。厚度只有5个厘米左右,不大一点

网友D:
开关电源也是体积也不小的,何必这么麻烦,一个20W左右的变压器加一个整流桥即可。

网友E:
电磁阀用的要先看功率再定变压器的容量+加个整流桥就好了,应该要求是不高的呀

网友F:
同意爱不后悔的看法

楼主:
非得用DC24V是因为公司有安全规范,控制部分电压必须用24V ,而设备进线又已经确定是两相380V的,所以只能用380转220,最后我们这边确定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我想确定可不可以,首先,通过变压器转成220V的,然后将220V接入开关电源,得到DC24,整个变压不会使用到整流桥硅,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G(2005-12-13):
没问题,就是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为什么不直接用380变24呢?

网友H:
用220伏/24伏开关电源,将进线电源改成220伏或者380伏对敌既是220伏

网友H:
将电源进线任意一根改成N线,不就变成220V啦。在用220V/24V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I(2006-09-18):
如果标准的控制变压器嫌大,你可以定做的,

网友J:
明伟 开关电源,38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