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老师:风机水泵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我知道18.5Kw通用型变频器可以用到22Kw风机水泵,可是小功率怎么办?如果要使用2.2Kw风机水泵,能不能用1.5Kw通用型代替???

网友A:
最好选用专用的;价格比通用型便宜.通用型在节能方面没有专用的好;可以用

网友B:
变频器 功率应该和电机功率橡皮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风机水泵也是那么大功率,为什么可以降档使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用。虽然从硬件上来说是一样的。除非你修改内部参数可以用。否则的话如果软件运算上存在问题的话,可能会过载报警。

网友D:
不太好,但大多数还是用上,因为风机水泵大多负载比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