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启动故障,急...

楼主(2005-11-03):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碰到一台CT机器,开机就跳UU,无法复位,请问各位高手应该往哪里去查呢,最好能给我一个详细点的排障范围,谢谢了!!!!!!
还有如果有人修过这种问题,那也请把故障点能告诉我,我想了解这种故障会是由什么芯片或元件引起的,谢了!!!

网友A:
不接电机会跳吗?检查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2005-12-30):
欠压了吗?输入电压正常吗?直流电压?

网友C:
直流电压正常?直流诊测故障?021-54803289
QQ留言:382868921
邮箱:jmz0326@msn.com

网友D:
更换MDA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