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VP20EX 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5-11-03):
DVP20EX 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应该如何设置?除了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要设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敬请赐教!谢谢

楼主:
再請教:我現在要做一個用PLC控制變頻起來使電機正反轉,是否除了一些變頻器參數要設置,在PLC中的程序使只編寫正反轉的程序,還是還要有傳送數據的指令,勞煩,非常感謝!!

网友A:
台达TO台达有专用的指令很方便的,如果不用通讯,也可以用外部端子来控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