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三菱FX2N上用的接近开关

楼主(2005-11-03):
圆柱形,24V三线式,要求检测距离为5mm以上,检测钢铁材料,请推荐一种,如果选OMRON的,应该是什么形号,用在三菱FX2N PLC以上。还有请问不外接24V电源情况下,最多可以接多少这样的传感器,对连线距离有什么要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omron选E2E系列的就可以。接多少个看你选的主机了,带电量不同,近接开关最好选NPN的低电平有效的。因为这是日本的习惯,连线看说明书就可以了饿,其实台湾海里的和OMRON差不多价格也很合适,可以参考。

网友B:
用OMRON的E3F-DS10C4,PLC内置电源电流负荷小,最好加多一个24V4A的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我用的FX2N-128MR,用6个OMRON E2E的是否可以不用外接24V电源。还有,接近开关是否最好接在X0到X7?因为按三菱FX2N说明书上说的,X0-X7输入电流是DC 24V 7mA,X10以后是5mA.盼复!

网友B:
老兄,我也想买一个FX1S-10MT的PLC,帮忙问问价钱啊?接近开关本来就要接在X的IN端口,24V-接COM端口,24V+串联接触器接X的IN端.

网友C:
NPN的就行,哪一个X都可以。
如果DC24V电源的设备多,请另加开关电源;如果DC24V电源的设备不多,请计算电流。
6个接近开关可以不另加开关电源。

楼主:
型号问了一下,OMRON E2E-X5ME1,请问价格大概是多少?
还有请问才菜鸟,电流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210元左右就下来。PLC附带的安装手册里面有电流的算法。自己可以看看。

网友C:
TO zhouqingfei:
电流计算:多个DC24V电源的设备最大输入电流总和×实际电流与最大输入电流的比值(该项可以取1)≤PLC直流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