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电流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05-11-03):
4A的四相步进电机,如此大的电流,如何设计驱动电路。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4A不算大,L297+2*L6203 便可。

网友B:
4A的很多吧.我以前用美国太平洋科技的有6A.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就用L6203

网友A:
注意:
L6203的散热片不要加得太小
L6203的印制板引线不要太细

楼主:
请问 亦云人云 ,步进电机线圈两端加的电容和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加多少合适?

网友A:
步进电机线圈两端加的电容和电阻一般称作吸收电路,其目的是:
当驱动电路输出的电流换向时,在电机线圈两端会有较大的感应电动势,从而产生很大的尖峰电压,有可能损坏驱动电路的功率管;当并有RC吸收电路后,可以削减这个尖峰电压的大小,并且不致导至LC电路引起的振荡。
由于L6203内部有续流二极管,能起到削除反峰压的作用,很多的实用电路没有加这个吸收电路。

网友C:
L6203确实挺好用的,但好像只有3A

网友A:
请看L6203的MAX参数:

网友C:
对,是我搞错了,呵呵
以前我只用到3A

网友D(2006-05-29):
我用单片机89C52,具体怎么与L297和L6203电路接法,那位大侠可以提供下呀,我的邮箱为CZZ14@126.COM

网友E: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用IR2104+MOS 这样发热会更小,而且电压能做的比叫高,当然体积就比叫大了!

网友A:
IR2104+MOS 方式只适合硬件知识和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选用,还要附加环分,比较,恒流斩波,PWM等电路,不如(L297+2*L6203)方式简洁.
"扌丸着真心人",可是个很专业的设计人员,如果你心中没有底的话,千万别按他的方式办.

网友E:
呵呵  我是意思是让他用2104+MOS来代替L6203   L297也还是要用的啊!!毕竟L297的恒流斩波是很不错的!

网友D:
那单片机89C52,具体怎么与L297和L6203电路接法呢,亦云人云大侠,能否发个具体的图纸,不胜感谢呀。我的邮箱为czz@sunny-optics.com

网友A:
这是网上常见到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他一根线都不需要和计算机相连,你看懂这张图以后,再提出哪几个端点需和计算机相连,如何相连.

网友D:
非常的感谢呀

网友F(2007-03-16):
我用的是四片uc3717来驱动两相步进电机的!!!!
那位大虾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G:
l623最大可以多少电压。有大侠可以告诉我吗?
我驱动4。5A的电机可以吗?我现在是2A的电机。电压是36V的

网友A:
请看前面L6203的MAX参数:

网友H(2007-11-14):
我买了a3967的细分芯片,加上电机后发现驱动电流不够,一会就烧ic,它的说明是750ma,但现在我的电机400ma都不行,求助各位大侠,我要把电流加大要怎么加元件上,因为我买了30片a3967来做实验,剩下的我不想浪费,谢谢.我的Email:jygpcb@163.com
Thank you.

网友A:
参考:http://www.ortodoxism.ro/datasheets/allegromicrosystems/3967.pdf
是否加了散热片?
散热片是否足够大?
散热是否足够好?

网友A:
摘自:http://www.ortodoxism.ro/datasheets/allegromicrosystems/3967.pdf
Layout. The printed wiring board should use a heavy ground plane.
For optimum electrical and thermal performance, the driver should be soldered directly onto the board.

网友I:
功率驱动散热很重要,绝不能靠芯片的那点儿热阻热容。

网友J(2008-05-01):
请教高手::我用A3967驱动芯片,老爱烧ic。我的检测电阻是0.5欧的。电机用的42byg-9206额定电流450ma。3967的rc为15k,1000p,在保持力矩的情况下,电机啸叫,请问高手有何解决办法???谢谢!!!qq:94073144,msn:lixuan88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