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监控系统讲座(三)

楼主(2005-11-03):
个厂用电断路器或隔离开关在当前是否允许操作,并自动进行操作,或给出相应的提示由人工进行操作。如操作允许则提示操作的先后顺序,操作不允许则提示其原因等。
  4.辅助设备控制及操作统计
  水电厂的辅助设备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控制:“直接控制”或“干预控制”。前者是电站的辅助设备直接由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控制,这主要适用于重要设备或大型设备。而一般情况下则是采用“干预控制”的方式,即正常情况下,由辅助设备的控制系统自成闭环进行控制,计算机监控系统不加干预,仅在特殊情况下,才由计算机监控系统或人为进行干预,并由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操作统计。这些统计结果可用来分析设备运行的状况。
  四、控制权限
  1.远方当地方式设定
  设备的操作权一般分为远方、中控室及现地三级。远方操作命令来自上级网调、省调或梯调,根据电厂的实际情况而定,中控室操作属于电厂一级的控制,而现地控制是在机旁完成。控制权可以切换,一般在中控室设置。但现地控制具有优先权,以便于设备的检修和调试,当处于远方控制时,一旦发生事故或由于其他原因需人为干预时,控制权自动地切换到电厂端,以便事故的及时处理。
  2.控制权设定
    控制权的设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操作员控制台允许操作的设定,通常计算机监控系统设置二至三台控制台(Console),但某一段时间对于某台设备只允许一个控制台能操作,以免操作出错或命令冲突,即只有一个控制台为操作台,其余均为监视台,当操作完毕或操作员离开时,可将另一控制台设置成操作台。
    其二是操作员权限的设定,即根据系统管理员、维护人员、运行人员(又分值长、值班员等)的责任,对监控系统的掌握及熟练程度等分别给予一定的权限,以确保电厂设备及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安全。
    五、AGC
    水电厂AGC是在电力系统AGC运用之后,随着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出现而产生 的一项新的控制方式,它全面实现了水电厂发电的自动控制,完全取代了原来曾经使用过的有功功率成组控制,按流量(或水位)调节装置等设备,并且在功能和性能上有明显的提高,它与电力系统AGC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其给定的方式和参数下自主运行。
    通常水电厂AGC包含的功能有发电控制的各种决策,主要有最佳机组组合、机组负荷分配、短期经济调度以及上级调度的负荷给定方式等,以满足全厂有功功率目标设定值的要求,保持系统频率在给定的一个允许范围内,并使机组的有功出力在其运行限制以内。
内。
   六、AVC
    AvC即自动电压控制,其实现的主要功能是按照调度要求,随时维持母线电压在一给定的范围之内,通常这是调整发电机励磁,并调节机组的无功功率来实现的,同时AVC也实现机组之间的无功

网友A(2006-04-14):
专业承接光纤光缆项目
光缆 光纤跳线 光纤盒 超五类双绞线
上海欣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姐 13565982457  52160145
MSN:zhihuanet@hotmail.com
QQ:65486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