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行车防撞的安全距离

楼主(2005-11-03):
两个相邻的行车之间为防止碰撞安装了光电开关,请问防碰距离国家有相关标准吗?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在线等待回答!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A:
这种光电开关我们有 13386168575  小周

楼主:
多长距离合适
能调整吗?

网友A:
LT2000P一般最大50M 白色物体100M 分辨率0.1MM 精度2MM-3MM
ELDP 检测距离最大1000M 分辨率有两重 1.5MM 和 3MM 精度1.5-3MM

网友A:
光电最大30M 上边跟你说的产品可以测量 也可以定位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留下你的电话

网友B:
用测量距离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建议使用漫反射型号的!

网友C:
那有没有感应  光〈汽车的远.近光灯〉的。

网友D:
一般的讲,以RTG为例,30米报警,15米刹车(锁死)!振华港机都是这么设置的!不过用的是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