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启动及电容选择

楼主(2005-11-03):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图片标记1-->

网友A:
一些小的电机修理部经常用此法试电机启动,因为申请使用三相电源得花银子。不过,这种方法最好短时使用。

网友B:
接法:两根220V电源线接电机三根线中的两个,电机的另一跟线接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接220V的两根线的任意一个,决定转向。
Y型接法:10W,0。6UF、 15W,1。6UF、 25W,1。5UF、  40W,2。4UF、  60W,3。6UF、  90W,5。5UF、  120W,7。2UF、  180W,11UF、  250W,15UF、  370W,22UF、  550W,33UF、  750W,45UF。
三角接法:10W,1UF、  15W,1。5UF、  25W,2。5UF、  40W,4UF、  60W,6UF、  90W,9UF、  120W,12UF。  180W,18UF、    250W,25UF、  370W,38UF、  550W,55UF、  750W,75UF。

网友B:
这样使用后功率下降为原来的1/2---3/4之间。

网友C:
是不得已而为之.原理同单相电容启动型电机.是经验系数.误差很大.

网友D(2006-03-19):
这种电机是如何调速呢?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5-11-4 19:39: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得已而为之.原理同单相电容启动型电机.是经验系数.误差很大.
--------------------------------------------------------------------------------------------
是的..实际中不是很实用.小些的改变些接法还可以.稍大些的.改了也用不了

网友F(2009-06-16):
5.5千瓦的三相电机用单相启动该选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G:
东森PLC特价热销中,16点特价299,每公司限购一台。

QQ376928536,QQ群84843926

手机13898182977

网友H:
有个经验公式,供大家参考:

C=1950Ⅰ/Ucosφ

Ⅰ U  cosφ分别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电流和功率因素,C的单位 微法

网友I:
好方法 , 应该试试的哇 , 但是这样用了家里面 会影响电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