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跳卡问题

楼主(2005-11-03):
有哪位遇到过CS-3000系统的AAI841冗余卡件跳卡问题,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网友A:
怎摸跳卡,说的不清楚

网友B:
可能是现场的信号的问题,致使卡件出现错误,才会出现跳卡问题。

楼主:
AAI841冗余配置,主卡显示故障状态,备卡工作.现场信号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跳卡?

网友C:
通常都是由于现场短路引起卡件内部自保护电路动作导致冗余卡件切换。

网友D:
也可能是主卡件接触不良造成的。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检修的时候把主卡重新插拔一下即可。

网友D:
也可能是主卡接触不良造成的。我们硫磺装置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检修的时候重新插拔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