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工如何使用钳形电流表巡查漏电线路

楼主(2005-11-03):
第一步  判断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在配电变压器处,将控制低压线路的交流接触器出线侧相线上的熔断器断开,如果此时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能正常投运,则证明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是好的。否则,应检修更换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第二步  检查判断是哪一相相线漏电
在配电变压器处,将控制低压线路的交流接触器出线侧的中性线断开,然后将已取下的熔断器芯装在其中的一相上后,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该相,测得的电流就是该相的漏电电流。按同样方法依次测得其余漏电相的漏电电流。
为防止线路上存在相线接地(如有人采用一线一地方法窃电等)发生大电流损坏仪表,检测时先将钳形电流表挡位放在大电流挡位上;如果检测值很小,再将钳形电流表挡位转换到毫安挡检测。
第三步  确定了存在漏电的相线后,判断漏电的位置
在配电变压器处,将要检查的相线插上熔断器芯,中性线和其余两相的熔断器均断开,登杆用钳形电流表检测带电相线判断漏电位置。为提高效率,登杆位置可选在线路的中部,通过检测判断漏电部位在线路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然后再到怀疑漏电的线路段检测。以此类推,缩小检测范围。最后,对确定的较小范围内的该相线支柱绝缘子进行检测,并对该范围内接在该相线上的用户接户线相线进行检测(可在地面进行,也可在检测绝缘子时同时进行),以确定漏电的具体部位。
在低压线路送电情况下,也可对确定了怀疑范围内的低压用户接户线用钳形电流表进行检测。检测时,单相用户的相线和中性线要同时放在钳形电流表的钳口内,三相电用户的三根相线和中性线也要同时放进钳口内。如果没有漏电故障,这时负荷电流磁通的相量和为零,钳形电流表指示也为零;如有漏电电流时,钳形电流表可检测出漏电电流来。
第四步  检查用户内部线路和设备有无漏电
在该用户的电源进户线处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漏电电流,同时将用户的用电设备、灯具逐个投入退出,通过看钳形电流表检测漏电电流的变化来查找漏电的设备和灯具。如果所有的设备灯具都是好的,或存在漏电的设备都已退出,但钳形电流表显示该用户仍然存在漏电电流,有可能就是该用户的低压线路存在漏电,应视具体情况处理。对于预埋暗敷的管线漏电故障,只能采取换线或重新布线的处理方法。
 巡查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1.在查找漏电故障时,控制低压线路的交流接触器需要短时间强行送电。
 2.查找漏电故障时要注意安全,必须有人监护,并做好安全措施。读取钳形电流表数据时,一定要保持人体与带电部位的安全距离。
 3.高次谐波对少数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有干扰现象,可能使其发生误动作。如台区内有中频炉等大的谐波源用户,在检测时应将这类用户退出运行。
 4.此方法对查找“一线一地”窃电户特别有效,其特点是钳形电流表显示漏电电流大,达到几百毫安直至数安培。对未知的窃电户可按上述方法查找,对有此类窃电嫌疑的可直接到其接户线处用钳形电流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