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不清

楼主(2005-11-03):
Telemecanique变频器,先前使用正常,某日开机后电机反转,调相序后还是反转.将变频器正反设置调换后还是反转,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A:
    我估计你的变频器一定是小功率的,并且一般是220V的(380的也有),毛病是输出缺相,可以检查一下。。。。正转时遇到阻力会反转。。。。如果反转遇到阻力会正转。。。。

网友B:
不知反转是否可以达到设定的速度,若达不到,测测是否有输出缺相的问题。若能达到则一定是变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