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加密狗!!!!

楼主(2005-11-03):
本人有力控加密狗64、128点转让!!!QQ455607320

网友A(2009-07-20):
1、OPC开发包无限点,完全授权版,全套工具低价转让,可以在VC,VB,Delphi,C#等多种环境下使用,性能优越,可以支持上万个节点

低价转让,QQ: 1023969567

2、力控PCAUTO全系列,无限点,无限时版本加密狗,低价转让,QQ: 1023969567

OPC开发工具包-数据访问规范-服务器开发工具包

规范:OPC数据访问服务器开发工具包按照OPC基金会数据访问服务器规范2.04开发。
版本:2.0
兼容性:目前经过测试的国内产品有组态王/昆仑通泰/开物2000/三维力控等。国外的产品有Fix/IFix/Intouch/RsView32/日本衡河

DCS/Honeywell EBI/GE Cimplicity等。
编程平台:支持VB/VC/DELPHI/CBuilder/PB等。
使用方式:采用动态连接库方式。
OPC开发工具包-数据访问规范-客户端开发工具包

规范:OPC数据访问服务器开发工具包按照OPC基金会数据访问服务器规范2.04开发。
版本:2.0
兼容性:目前经过测试的国内产品有组态王/昆仑通泰/开物2000/三维力控等。国外的产品有Fix/IFix/Intouch/RsView32/日本衡河

DCS/Honeywell EBI/GE Cimplicity等。
编程平台:支持VB/VC/DELPHI/CBuilder/PB等。
使用方式:采用动态连接库方式。
OPC开发工具包-报警与事件规范-服务器开发工具包

规范:OPC报警与事件开发工具包按照OPC基金会报警与事件规范1.10开发。
版本:1.0
兼容性:IFIX、WINCC已经过测试。
编程平台:支持VB/VC/DELPHI/CBuilder/PB等。
使用方式:采用动态连接库方式。
OPC开发工具包-报警与事件规范-客户端开发工具包

规范:OPC报警与事件开发工具包按照OPC基金会报警与事件规范1.10开发。
版本:1.0
兼容性:IFIX、WINCC已经过测试。
编程平台:支持VB/VC/DELPHI/CBuilder/PB等。
使用方式:采用动态连接库方式。
OPC数据服务器之间数据交换

OPC服务器与数据库之间数据交换

OPC客户端之间直接数据交换

OPC XMLDA客户端开发工具包

比如:服务器端开发API接口如下:

BOOL WINAPI CREATESERVER(LPCSTR, UINT);
BOOL WINAPI FREESERVER();
BOOL WINAPI SETSERVERSTATE(DWORD);
BOOL WINAPI ACTIVECODE(LPCSTR,LPCSTR);
VOID WINAPI SETVERSIONINFO(LPCSTR,WORD,WORD,WORD);
VOID WINAPI SHUTDOWN(VOID);

BOOL WINAPI REGSERVER(LPCSTR, LPCSTR,LPCSTR,LPCSTR);
BOOL WINAPI UNREGSERVER(LPCSTR,LPCSTR);
BOOL WINAPI REGSERVERASSERVICE(LPCSTR);

DWORD WINAPI REGTAG(DWORD,LPCSTR,VARIANT,WORD,WORD);
DWORD WINAPI REGTAGEX(DWORD,LPCSTR,WORD,WORD);
BOOL WINAPI UNREGTAG(DWORD);
BOOL WINAPI SETTAGQUALIFIER(CHAR);
BOOL WINAPI ADDTAGPROPERTY(DWORD,DWORD,LPCSTR,VARIANT);
BOOL WINAPI ADDTAGPROPERTYEX(DWORD,DWORD,LPCSTR,WORD);
BOOL WINAPI SETTAGPROPERTY(DWORD,DWORD,LPCSTR,VARIANT);

BOOL WINAPI UPDATETAGWITHTIMESTAMP(DWORD, VARIANT,WORD,FILETIME);
BOOL WINAPI UPDATETAG(DWORD, VARIANT,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