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验电笔八用

楼主(2005-11-03):
1、    判别交流和直流电。 交流电通过验电笔时氖泡中两极会同时发亮,而直流电通过时氖泡里只有一个极发光。
2、    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 把验电笔跨接在直流电的正、负极之间,氖泡发亮的一头是负极,不发亮的一头是正极。
3、    判断交流电的同相和异相。 两手各持一支验电笔,站在绝缘体上,将两支笔同时触及待测的两条导线,如果两支验电笔的氖泡均不太亮,则表明两条导线是同相;若发出很亮的光说明是异相。
4、    测试直流电是否接地并判断是正极还是负极接地。 在要求对地绝缘的直流装置中,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接触直流电,如果氖泡发光,说明直流电存在接地现象;反之则不接地。当验电笔尖端一极发亮时,说明正极接地,若手握的一极发亮,则是负极接地。
5、    用作零线监测器。 把验电笔一头与零线相连,另一头与地线相连接,如果零线断路,氖泡即发亮;如果没有断路,则氖泡不发亮。
6、    可作为家用电器指示灯。 把验电笔中的氖泡与电阻取出,将两元件串连后,接在家用电器电源线的火线与零线之间。家用电器工作时,氖泡便可发光。
7、    判断电器接地是否良好。 把验电笔做成电器指示灯时,若氖泡光源闪烁,则表明某线头松动,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定。
8、    判断物体是否带有静电。 手指验电笔接触在物体上,若氖泡发亮,说明该物体带有静电。
大家还知道有什么用法一起交流下,“大家是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我找了找搜集了这几种,应该不止这些,希望都是一些简单使用的用法!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挺实用的,在回复“大家是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欠思考。谢谢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