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压力表的选用、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5-11-03):
感谢网友提供!

一、压力(差压)检测仪表的正确选用

  压力检测仪表的正确选用主要包括确定仪表的型式、量程、范围、准确度和灵敏度、外形尺寸以及是否需要远传和具有其他功能,如指示、记录、调节、报警等。

  选用的主要依据:
  1.工艺生产过程对测量的要求,包括量程和准确度。在静态测试(或变化缓慢)的情况下,规定被测压力的最大值选用压力表满刻度值的三分之二;在脉动(波动)压力的情况下,被测压力的最大值选用压力表满刻度值的二分之一。

  常用压力检测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有0.4级、1.0级、1.5级和2.5级4个级等,应从生产工艺准确度要求和最经济角度选用。仪表的最大允许误差是仪表的量程与准确度等级百分比的乘积,如果误差值超过工艺要求准确度,则需更换准确度高一级的压力仪表。

  2.被测介质的性质,如状态(气体、液体)、温度、粘度、腐蚀性、法污程度、易燃和易爆程度等。如氧气表、乙炔表,带有“禁油”标志,专用于特殊介质的耐腐蚀压力表、耐高温压力表、隔膜压力表等。

  3.现场的环境条件,如环境温度、腐蚀情况、振动、潮湿程度等。如用于振动环境条件的防震压力表。

  4.适于工作人员的观测。根据检测仪表所处位置和照明情况选用表径(外形尺寸)不等的仪表。

  二、压力(差压)检测仪表的检定和校准

  仪表在使用之前,必须检定和校准。长期使用的仪表也应定期检定,其周期应视使用频繁程度和重点程度而定。当仪表带有远距离传送系统及二次仪表时,应连同二次仪表一起检定、校准。

  三、压力(差压)检测仪表的正确安装及有关事项

  进行压力检测,实际上需要一个测量系统来实现。要做到准确测量,除对仪表进行正确选择和检定(校准)外,还必须注意整个系统的正确安装。如果只是仪表本身准确,其示值并不能完全代表被测介质的实际参数,因为测量系统的误差并不等于仪表的误差。

  系统的正确安装包括取压口的开口位置、连接导管的合理铺设和仪表安装位置的正确等。

  1.取压口的位置选择(1)避免处于管路弯曲、分叉及流束形成涡流的区域。(2)当管路中有突出物体(如测温元件)时,取压口应取在其前面。(3)当必须在调节阀门附近取压 时,若取压口在其前,则与阀门距离应 不小于2倍管径;若取压口在其后,则 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3倍管径。(4)对 于宽广容器,取压口应处于流体流动平稳和无涡流的区域。总之,在工艺流程上确定的取压口位置应能保证测得所要选取的工艺参数。

  2.连接导管的铺设
  连接导管的水平段应有一定的斜度,以利于排除冷凝液体或气体。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导管应向取压口方向低倾;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导管则应向测压仪表方向倾斜;当被测参数为较小的差压值时,倾斜度可再稍大一点。此外,如导管在上下拐弯处,则应根据导管中的介质情况,在最低点安置排泄冷凝液体装置或在最高处安置排气装置,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致因在导管中积 存冷凝液体或气体而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冷凝液体或气体要定期排放。

  3.测压仪表的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应垂直于水平面安装;(2)仪表测定点与仪表安装处在同一水平位置,否考虑附加高度误差的修正;(3)仪表安装处与测定点之间的距离应尽量短,以免指示迟缓;(4)保证密封性,不应有泄漏现象出现,尤其是易燃易爆气体介质和有毒有害介质。

  仪表在下列情况使用时应加附加装置,但不应产生附加误差,否则应考虑修正。(1)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侵蚀或粘度太大、结晶的影响,应加装隔离装 置;(2)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的急剧变化或脉动压力的影响,加装缓冲器。尤其在压力剧增和压力陡降,最容易使压力仪表损坏报废,甚至弹簧管崩裂,发生泄漏现象;(3)为了保证仪表不受振动的影响,压力仪表应加装减振装置及固定装置;(4)为了保证仪表不受被测介质高温的影响,应加装充满液体的弯管装置;(5)专用的特殊仪表,严禁他用,也严禁在没有特殊可靠的装置上进行测量,更严禁用一般的压力表作特殊介质的压力测量;(6)对于新购置的压力检测仪表,在安装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计量检定,以防压力仪表运输途中震动、损坏或其它因素破坏准确度。

网友A:
  非常感谢,太适合我了

网友B:
太有实用性了!谢谢1

网友C: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写的很好!谢谢!

网友E(2005-12-13):
楼主,你认识我吗?摆明了是给我写的,十分感谢!!

网友F(2006-03-14):
写的很好!实用.

网友G(2006-04-18):
太实用了,需要其它仪表的选用、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