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空气开关的型号!!!

楼主(2005-11-03):
   各位开关界的前辈,老师帮帮忙呀!!!!
  我公司从美国引进色玛图尔固态焊机,现其主要空气开关坏了,想换一台,由于我们英语不好,又不是搞开关的专业人员,对其中的缩写不认识,希望各位开关界的前辈帮忙解读.英文如下:
spectra RSM
HI-BREAK
cat.NO.SKHA38AT1200
1200AMP   Max 600VAC   3 pole
Rating plug     TYPE   SRPK1200A
Lug Date  75  DEQ C WIRE
Cat NO.  TCAL125
Wire Range       250-350k   cmall     CU
                 250-500k   cmall
Toruge           375   ib-in                    700A

  主要是看看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 AMP是什么单位,如果你有货的话,我们可以谈谈.不过还是先帮我看懂这个开关!

楼主:
哦!!!!!!!!!!!!!!
原来大家都不懂呀!!!!!!!!!!!!???????????????
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A:
不会吧,这么高难度,但你给我们敲了警钟,要学好英语

网友B:
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看懂部分:
高分断能力的开关;
AMP是电流的单位,就是“A”;
电流等级:1200A,电压等级:最大AC600V;
你为什么需要买原装的呢?你估量一下设备总电流,只要选一个容量相当的空开就行了嘛,非要这么迂腐。。。

网友C:
头两行是公司名称
type后面的是型号
如果你有图纸的话应该付有零件的备件清单可以查到型号
另外西门子有同样的空开

网友D:
1200A,那这个开关挺大个了。空气开关又不是什么精密元件,你随便选一个容量够的换上不就完了。ABB,SIMENS,施奈德都不错,换一个就行了。不过这么大的开关挺贵的。是什么地方坏了?触头,还是操作机构坏了动不了了?

网友E:
查字典啊,不过用的是缩写,一般的书上都有的啊

网友F(2011-09-07):
专业销售施耐德空气开关,有需要请登入我的网店:http://sqauto.taobao.com/

网友G(2011-11-19):
支持楼主,精密设备讲究配件的原装性,再说了,其他的品牌外形到安装孔位都对不住的,好好一台设备改的乱七八糟,我反对用其他开关代替,问经销商或查设备厂家的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