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网的瞬间掉电,有办法对付吗?

楼主(2005-11-03):
一套纺织设备有20台左右变频器,功率有大有小,最大功率的变频器是132KW,现在由于10KV高压网上的瞬间停电(最多200MS),所有变频器都欠压保护,有办法增加主电容后保证不跳保护吗?(工艺上要求不能有频率变化,所以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不能满足要求)请各位同行支招。

网友A:
如果是惯性大的负载,如带有飞轮的风机,可以做到频率基本不变(其实频率还是会少许降低);
danfoss VLT5000系列变频器可以在瞬间断电时,使电机工作在发电机状态,利用负载惯性给自己供电。
但是如果是负载比较重的情况,恐怕只有多并联几个蓄能电容了。
注意,要加装充电电阻和旁路接触器,不然 充电电流过大,会把你的变频器整流模块炸掉的~~还有电容耐压不够,还需要两两串联.

网友B:
在变频器前加足够大的电容,理论是可以解决。。。。具体加多大的,自己想办法。。。

网友C:
没有办法,我这里也是因为电网电压突然降低引起设备停机,变频器对时间很短可以设置瞬间停电再启动,过程则无能为力。
我也是纺织企业

网友D:
各位你们好!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过使用抗晃电装置啊!
这是专门对付瞬间停电的!

网友E:
我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请各位高人支个招啊!!!谢谢,我这边的是一个发电场,周围经常短路,电网波动不正常,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请各位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

网友F:
搞个直流母线啊,母线上装上电池。
任凭风吹浪打

网友G:
好象所有的变频器都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要看负载的情况.200MS应该没有问题.你要设置一下参数.因为出厂值是无效.

网友H:
KV2000系列无感矢量变频器,此系列变频器相对于KV1000系列变频器,不仅在马达低速运转时提供更大的转距,而且可自动补偿高负载时马达转速的变动,输出频率可达到0-650HZ等多项功能。
科姆龙公司随着不断的发展,产品更加全面的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需求。
变频器有断电后重启动.转速追踪功能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工艺上要求不能有频率变化,所以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有频率变化,或超过15MS,变频器跳欠压)

楼主:
工艺上要求不能有频率变化,所以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有频率变化,或超过15MS,变频器跳欠压)转速跟踪启动的话,运行频率有一个下降过程。

网友I:
ABB的调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G:
200MS是0.2秒.好象所有的变频器都能作的来.什么负载有这么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