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生产线中电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在德国BMW和Daimler-Chrysler的汽车工厂(并且同样的在中国的汽车生产厂),你能看到数以百计的独立的焊接机器人在“白车身”的生产线上工作。
在每个独立的机器人,许多负载是由24V直流电源供应,例如:PLC可编程控制器、安全继电器、传感器(接近开关、压力传感器、流动传感器)、安全光屏蔽装置、用于气动和液压的传动器、现场总线模块(用于Interbus-S, Devicenet, Profibus 等总线系统),还有许多应用就不一一列举。
   传统的直流电源是设计简单并且低成本的用线性电源。他们现在已经被效率更高、体积更小和质量更轻的离线开关电源取代。开关电源的热消耗非常小,因此不会看到和普通的用线性电源一样的大体积的散热片。另外,开关电源具有限制实时的电流特性,有了这个功能,当因为故障而引起的电路过载或短路时,开关电源将不会受到损坏,而且自动的进入预先设定好的关闭进程,并且能自动重新启动,故障解除后,继续工作。

        我们从汽车制造工业了解到,他们的制造工厂都会遇到一个或者多个像下面列出的问题:

        a) 微型断路器MCB或者是保险丝没有能力有效防止某个支路的过载,导致开关电源关闭,从而影响所有负载;
        b) 开关电源出现断续工作状态(快速的“通”和“断”这样循环);
        c) 开关电源不知原因的关闭,紧接着迅速恢复。

        以上问题又为什么会发生呢?

        a)开关电源的保护特性是在过载电流超过1.1到1.5的过载时(不同的厂家各有不同的操作点), 能够自动关闭。由于断开的时间非常短,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让MCB断开或让保险丝熔断。有故障的支路并没被隔离,单个支路的故障也将会引起连在同一个开关电源的所有支路失去电源。因为不能从MCB断开或者保险丝熔断来判断有故障的支路,这也意味着发现并修理故障需要很长的时间。
        b)在还没解除故障的情况下,开关电源会反复企图自动、重新启动却被关闭,出现开关电源断续工作的现象。因此连接到电源的设备也会出现断续工作,这将会导致员工受到损伤或者使设备仪器损坏或者损坏在生产线上完成的汽车组装。
        c)有时候也会出现由于电线绝缘层破损或者机器人手臂突然失灵是引起瞬间过载,这些会引起电源在自动关闭后自动恢复,在进程的中间引起工业机器人回到初始位置,即使整个生产线需要停止,重置和重新启动。

        现在E-T-A已有新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每个连接到开关电源的支路,那就是ESS20。 ESS20 将会完全隔离有故障的负载,准许其他连接在同一个开关电源的支路继续操作。ESS20 是为了更好的限制支出电流在额定电流的1.8倍(1.8 x In), 准许浪涌电流的负载可以正常操作,不会使开关电源关闭。当有短路时,支路的电流需求不会太高,让开关电源能够正常操作。

        ESS20将直接限制电流,使线束从开关电源到负载可以长一点(更高电阻),要是使用同样的断面面积的线束在保险丝或MCB上。这是因为比较低的短路电流(1.8 x In)就足够断开ESS20在100毫秒以内。要是和 MCB(B曲线)相比,过载电流需要达到三倍,才能同时断开。(完)
如果您需要详细的资料,请予我联系:qby411@163.com

网友A(2008-04-25):
你这产品不错,有点意思,但你说焊接生产线上的机器人的独立的可就不对了吧,大哥你好好想想,能独立,各干各的焊装机器人又没有视觉早就干机架来了

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