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AD003模块模拟量模块设置方法

楼主(2005-11-03):
感谢网友提供!

以下内容适用于C200Hα,在CS1上,对应的地址CIO=2000+n*10,DM=20000+100*n

★ IR区的设置
当前模块所对应的IR通道地址是由单元号来决定的。
具体公式为:当前通道起始地址(n) = 100 + 10×单元号。
如果单元号为A~F,则公式为:当前通道起始地址(n) = 400 + 10×(单元号-10)

●正常模式下的地址分配(后背小开关1~4都为OFF):
▲地址 n :
第0~7位用作输入端1~8的峰值保持功能开关,如果=1,则启动峰值保持功能,如果=0,则取消峰值保持功能。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1 ~ n+8
就是各输入端转换后的数字量
▲地址 n+9:
第0~7位是各输入端的断线检测标志。如果当前输入信号是1~5V或4~20mA信号,就可以使用断线监测功能。如果电压信号小于0.3V或电流信号小于1.2mA,则该标志为1,如果信号恢复正常,则标志恢复为0。
第8~15位是2位16进制的错误代码,00代表正常。

●调节模式下的地址分配(后背小开关1为ON,2~4为OFF):
▲地址 n :
第0~7位是2位16进制数据,用来设置当前需要调整的输入端号。左边那个总是为2,右边那个可以设为1~9。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1:
第0位是偏移量调整。如果为ON,则调整当前的偏移量。
第1位是增益调整。如果为ON,则调整当前的增益。
第2~3位没有用到。
第4位是应用设置标志。如果为ON,则应用当前设定值,并将当前设定值存入EEPROM。
第5位是清除设置标志。如果为ON,则取消当前设定值,恢复为系统默认值。
第6~7位没有用到。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n2~n+7:
没有用到。
▲地址 n+8:
表示调整项的转换值,储存为16位的2进制数据。
▲地址 n+9:
第0~7位是各输入端的断线检测标志。如果当前输入信号是1~5V或4~20mA信号,就可以使用断线监测功能。如果电压信号小于0.3V或电流信号小于1.2mA,则该标志为1,如果信号恢复正常,则标志恢复为0。
第8~15位是2位16进制的错误代码,00代表正常。

★ DM区的设置
当前模块所对应的DM通道地址是由单元号来决定的。
具体公式为:DM起始地址(m) = 1000 + 100×单元号。(如果单元号为A~F,则代表单元号 = 10~15)

●地址分配(不管处于正常模式还是调节模式,都是一样的):
▲地址 m :
第0~7位是输入端1~8的启用标志。如果=1,则该输入端有效,如果=0,则关闭该输入端。
第8~15位没有用到。
▲地址 m+1:
输入范围选择设置。第0~1位,代表第一个输入端,第2~3位代表第二个输入端。。。依此类推。
如果为00,则输入信号为-10~10V;如果为01,则输入信号为0~10V;如果为10,则输入信号为1~5V或4~20mA。(具体看接线方式);11方式和10相同。
▲m+2 ~ m+9:
各输入端测量值处理方式设定。如果为0000,则不进行处理;如果为0001,则转换值为2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2,则转换值为4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3,则转换值为8次取样的平均值;如果为0004,则转换值为16次取样的平均值。

网友A:
记得如此清楚,厉害!
I服了YOU。

网友B(2007-04-16):
很好,以后要好好学习!

网友C:
我已试过了,正确!

网友D(2008-03-26):
已试过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