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型

楼主(2005-11-03):
我现有一设备,要做开料定长控制,开料尺寸为15CM--80CM不等,送料速度约30---80M/分钟,现想用变频器作送料拖动,用编码器作测量装置,切料时必须停止拖动,会频繁起停,变频器能承受得住吗?

网友A:
我有成功应用案例,用于一次性饭盒压模切割设备,可以提供给你;
DANFOSS VLT2800有精确停车功能,可以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相对饲服定位而言,与通用变频器比较它的精度要高得多)的定位停车~~~

网友A:
联系方式:02032372001, 马
我可能是这个论坛上最不遗余力做广告的人;不过还好,我的广告做的还多少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大致估算最快达到每秒2次起停,我觉得变频器实现可能有困难,还有你要考虑机械设计问题,建议你用电子凸轮+飞切

楼主:
谢谢各位:此设备切割要用电锯,否则切割口垂直。另请问 “变频新贵”:做好成本要多少钱?用什么方式,可行吗?

网友C:
曾成功应用于钢板的定长切割。和你要求的过程基本一致。如果你不需要更改切割长度,用变频器可以直接实现。如果需要经常更改切割长度,需要加触摸屏和PLC。
0755-27589606,刘工。

楼主:
需要经常更改切割长度,材料是塑料片材,切割口必需是垂直的,长度公差要求小于40S,用圆盘锯作切断装置,原来已经有了切断装置,只是精确度达不到,现要求改装。请问谁能做,要多少钱。

网友A:
价格不会很高,我们过去的方案是:文本显示器+PLC+VLT2800,
详细价格要根据你的型号和功率决定。
我过去做的工程是替换油压马达,精度提高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