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教!

楼主(2005-11-03):
现有一工程,需要将现场设备的信息,使用无线路由器,通过CDMA网络传送至公司,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其它外网用户(不是公司总部),如何访问到现场设备的信息?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首先CDMA连接的设备本身是那种可以通过web进入的,然后有一个可设的内网IP地址。将桑荣的CDMA router设成和其是同一个网段,然后将那个设备的内网IP直接转到cdma拨号上的动态IP地址上。通过访问那个动态IP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访问到那台设备了!当然您必须要知道cdma拨号上去后的IP地址,要不也是访问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