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MA通讯

楼主(2005-11-03):
   现有一工程,需要将现场设备(具有以太网接口)的信息,使用无线路由器传送至公司总部具有公有IP的机子上,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它外网用户想查看设备的信息,如何实现?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首先CDMA连接的设备本身是那种可以通过web进入的,然后有一个可设的内网IP地址。将桑荣的CDMA router设成和其是同一个网段,然后将那个设备的内网IP直接转到cdma拨号上的动态IP地址上。通过访问那个动态IP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访问到那台设备了!当然您必须要知道cdma拨号上去后的IP地址,要不也是访问不到的!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1,部分地区可通过对CDMA 1X拨号地址做域名解协.
2,应用层上应该有协议,在SERVER段能够看到连接时,CDMA 1X的拨号IP地址.
以上两中方式,都可以实现远程管理,维护.当然如果设备没有在线,可能需要现场分析了.

网友C:
   太容易了,就用你那台总部的机器做个web发布,其他外网就可以随时查看了。

网友D:
其实真的很简单,你可以电话:010-82838301或sunxl@realinfo.com.cn

网友E:
您可以跟我联系一下,我可以给您一系列的建议.
13913358446赵贵君

网友F(2005-12-08):
建立VPN,利用远程工程师方案即可,可以实现中心监控,工程师远程维护设备升级设备,详细信息与牛领辉联系~~010-62965555-8035,提供技术资料和具体组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