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

楼主(2005-11-03):
1、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2、在用户DSN页面的用户数据源中找到与当前项目所关联的一项,其名称为“CC_项目名_项目建立日期时间”,记下该项的名称

3、在脚本中加入以下代码:
#pragma code(UseGen.dll)
#include USEGENAP.H
#pragma code()

LPCMN_ERROR err;  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 (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  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 (PWGENChangePassword(GetTagChar(user),GetTagChar(oldpassword),GetTagChar(password),err)) 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 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

4、编译运行程序

5、工作完成

6、与用户管理相关的函数定义存贮在APPLIB目录下的USEGENAP.H文件中,可根据上面示例自行完成添加用户,修改权限等功能。

网友A(2005-12-07):
谢谢!
我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