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频闪灯漏电怎么处理

楼主(2005-11-03):
各位朋友好!我公司有几台同步频闪仪是手持式的!电源是220V的!经常出现漏电现象!检查又没有发现问题!请教哪位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同步信号源即传感器是否有漏电现象?主要是信号源的电源是外接的还是频闪仪提供的?如是外接的查一下。

网友B:
同步频闪仪是做什么用的?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频闪灯主要用于连续运动物体表面质量检测,利用灯光在瞬间的反复闪烁,造成在运动物体在人眼视网膜上形成视觉残留,使人眼看到的运动物体成一系列静止画面,从而实现对连续运动物体的表面质量检测。目前频闪灯主要应用在带钢表面检测、印刷表面检测,印染表面检测、造纸检测等方面。同步频闪仪指将频闪仪和传感器如光电开关或编码器连接,以达到频闪频率和生产线速度同步,从而自动跟踪检测的图案,而无须手动调节频闪频率,实现自动跟踪。

楼主:
谢谢shds的指点!是外接电源的!整个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那种内置电源的不会有漏电现象!

网友A:
如果查不出问题,方便的话请将频闪仪和传感器的型号写出来,我给您参谋一下。

网友C(2006-06-04):
其实很简单,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接地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