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与PLC连接的电缆

楼主(2005-11-03):
TO:各位前辈
   小弟有一个日本进口的HAKKO的触摸屏(插头是8线的水晶头)和一个三菱的FX2N的PLC,打算做一条电缆.
   请问各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本人想知道的是它们插头两端之间每个插脚的对应连接位置.
   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了.帮帮忙!!!!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有现成的卖,干麻什么都自已做

楼主:
TO:YHDQ
   我是要不得30米长的,如果要卖,很贵的.如果自己做,那就会便宜多了吧.加上我也不知道市面上的那些是否合适.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B:
比较简单.找我.
13053568244@ruyi,com

网友B:
水晶头是HAKKO触摸屏连接电脑的,连接三菱的PLC用25的头。

楼主:
TO:AC米兰
   V706CD这个型号的是水晶头连接的.如果是V606C的话就是25针的(也有水晶头的)

网友B:
再说一遍,水晶头是连接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