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求助基恩斯CV-110视觉系统

楼主(2005-11-03):
基恩斯的视觉系统

网友:
我们所用的都是DVT机器视觉,但可以给你提供一点信息。DVT的坐标转换,在其软件中有一个建立坐标的工具。怎样建立相机的坐标呢。它提供了一个坐标图,把坐标图放在机械手的坐标上。然后,取象,在软件中使用工具就可以建立相机的原点坐标。然后,根据坐标图原点在机械手上的位置就可以实现坐标转换。
www.vtest.com.cn
021-52681566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试一下松下电工的视觉系统呢?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