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干湿球测量湿度

楼主(2005-11-03):
请教如何通过测量干湿球的温度计算湿度值,因为使用环境温度太高,只能用此方法。可苦于计算的问题,所以无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先前有讨论,搜‘干湿球’

网友B:
干湿球? 温度太高? 干湿球只可测量0~100℃ 计算查国际标准干湿球表

网友C:
湿度太高,两只球都湿了,能用吗?

网友B:
温湿球测量实际上在换算的时候只要测量环境的A值与所计算的公式相符,那么计算一般主要只与几个值相关,其一为干湿差,其二为干球温度,其三为当时的大气压。测量前一定要对干湿球探头在同一环境下进行比对校准,只要温度的分度到达足够的分辨率,都是可以测量的,只是在冰点下,A值与冰点上不同,因为冰的升华潜热与水的蒸发潜热不同,且容易出现过冷水现象。

楼主:
TO 龙翔四海:非常感谢!!!
如何环境是隋着工作的参数不同,大气压变化,能用公式计算吗?那具体的公式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B:
A值是说 你现在打算选用的干湿球表的实验室模型的理论系数,有的是轴向通风,有的是横向通风,A值是不同的,都是在无遮挡的情况下,现在的实验箱里面一般都要放很多东西,把探头放在最下面单独的层里保证气流通过,大气压的变化一般的干湿球查表里有不同百帕下干湿球温差值,大气压能够影响到水的表面蒸发,所以压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公式我现在没有,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