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关于数据采集的两种方案,哪种好?

楼主(2005-11-03):
我最近和导师做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主要是把各种压力、温度等信号数据采集到上位机并进行处理。因为刚刚接触这一领域,还是新手,所以想问问大家以下两个方案哪个比较好:一是用传感器+信号放大器+数据采集卡;二是用传感器+信号放大器+can卡。两种都能实现吗?那种容易上手?

网友A:
如采用标准的压力变送器应为二线制4~20mA输出,温度可分热电偶(K0~1100度)和热电阻(-50~400度),选用正确的采集卡就不需信号放大器,不知兄弟的信号放大器是啥意思,另外,还有通信编程的问题.
详细可访问 www.tiasky.com
您在哪个城市?如有缘可面谈

楼主:
我说的信号放大器就是指把传感器的输出值转换成标准电压电流值。按照你这么说,采集卡选得好就可以不要了?另外,我不是很清楚数据采集卡和can卡的区别,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哪种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当然还要考虑价格问题。
我是上海的,tiasky.com你在哪?

网友A:
巧! 我也是上海, 您电话有吗?我给你打电话
我的msn msnwyh@msn.com

网友B:
转到PC-based论坛

网友A:
glnancy 或给我发个EMail tia@263.net

网友C:
目前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输出基本上都是标准型号(4-20mA/0-10V),无需再加变送器。当然,如果是称重方面的传感器,则多是±24Mv或±240mV,也有标准信号的。
温度传感器,RTD,TC,用温度采集模块带通讯的即可。
RTD/TC+温度采集模块→pc
压力变送器+采集模块→pc
上面两种模块都有标准品,rs485通讯
你说的CAN应该是CAN-OPEN通讯格式,这种通讯方式较RS485数据交换快,成本高。
henryshi2003@hotmail.com 上海先旺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