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楼主(2005-11-03):
这是变频器的问题吗
有台设备上的变频器同时带二台电机M1和M2 (如图)。现在的问题是,当启动运行时M2运转正常,M1却转不动,但在所带的负载上顺其方向助推一把,就可正常运转。如将M1上的减速箱与负载脱开后启动,二台马达都能正常运转。因此我认为是机械上负载过重而引起M1堵转,但机修人员都不相信。没办法只好在此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分析的没错,是负载过重造成的;
由于是一拖二,因此设计时变频器放大了余量,导致即使M1发生了堵转,变频器也不报警~~~
要么是电机选小了,要么是负载有问题,可别冤枉了变频器!

网友B:
你把那个不转的电机A。B。C三个进线调一下顺序,要调两次,注意转向,要是还不转,那就加大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值,还不行,那就是负载重。

网友C:
对,我顶楼上那位老兄的,应该没有错!!!

楼主:
这套装置是原配的,用了十多年现在才出问题,变频器上没操作盘,线路板上有几个微调也不知什么意思。前些时转不动时我检查机械查出有一个轴承磨损卡死,更换后稍微好了一些,一个月后又不行了,机械上拆卸检查很麻烦所以修机工不愿动,现在还是将就着用。
还有个事忘了说了,就是考虑到变频器的负荷问题,我曾把M2断开只用M1。启动时M1有正转的趋势但转不起来。约3秒钟后却又反向运转,速度很慢且有不正常的哼声,时间长了便过载。
楼上老兄的方法我没用过,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D:
m1电机缺相了,检查一下电机接线吧

网友E:
问一下: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M1的三相电流.

楼主:
电机M1不缺相,困为你顺其转动方向助推一把力,它就可正常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在启动时存在。在启动M1马达转不动时我测过其三相电流为6A,这是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推它一把让它正常工作后,电流降为3A。M1=0.75kw M2=0.55kw

网友F:
不是缺相,要不换个电机,要不就是变频器电容老化.

网友G:
电机缺相了!!

楼主:
说了半天还没告诉大家变频器的型号,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它的型号,它是和设备配套使用的,在它的挡板上印着LENZE 760。我们也查不到它的资料,没有操作面板,不好调的。不过现在上级已经答应买个变频器试一试。再重申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在启动时存在。中途停车再启动也存在但情况稍微好一点,动不了时稍微推一把即可,所以能维持到现在。真是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