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ng_lp程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intouch7.1程序转换至8.0时,提示读取错误,找不到dll“pentrend”,转换终止,请问邓工应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9-05-07):
intouch7.1程序转换至8.0时,提示读取错误,找不到dll“pentrend”,转换终止,请问应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intouch程序转换时,提示读取错误,找不到dll“pentrend”,转换终止,请问应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装全service 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