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这样能节能吗?

楼主(2005-11-03):
今年我们公司设备处的领导为了响应公司的降本政策,将数控折弯机的液压油泵进行了改造,就是在机床工作时油泵工作,不折弯时油泵不工作或者以很低的频率运行,我想问一下这样节能吗?有什么根据。

网友A:
当然能节能,转速降低后消耗的功率减少了.最典型的如注塑机的液压泵.

网友B:
同意!我改造过注塑机,原来液压泵时刻以工频运转,通过plc输出4~20mA信号控制阀门,来控制来工作台左右移动,这样控制浪费严重;
换作变频控制后(danfossVLT5000),直接将模拟量信号接入变频器就OK了,都不用改程序~~~

网友C:
很有启发,我们这里好多厂(小厂)生产液压剪板机和液压折弯机,我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多销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