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报警!

楼主(2005-11-03):
我司一台设备:高频淬火,日本进口的。最近老是报警:低压报警(设备电源报警区域在360~440V以外)。
在电源端测时不工作时378V左右;加工的时候365V左右,此时就绝对报警。
于是,我们调高了相应变压器的电压(原为378V左右,现为400V左右)
现在白天是不报警了,但是晚上还报警。如果是高压报警,那我怎么办啊?调高调低都报警(变压器电压不能微调),难道加稳压电源???
如果不是高压报警,是否与设备内部的检测元件等有关联??但是白天又正常啊???
谁能帮助分析分析????

楼主:
白天电网电压比夜间低,
另外我司晚间生产的设备比白天少。

网友A:
是不时你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啊?

网友B:
把检测电压的信号的元件或单元去掉吧.进口的设备好多都这样.我国的国情就这样.电压不稳.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如果是电压不稳的话~~你可以装个稳压电源!!

哭!

网友:
你看看你的DC24V电源,最好监控一下,还有你的电源进线是不是选择的太细了,这2个问题都会影响到,还有就是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是不是够了

网友D:
建议更换检测元件,一般设备的工作电压都在额定电压的正负百分之十,你测得电压在工作范围之内,可能是元器件老化导致报警
-

楼主:
 to
寒-冰:如果是变压器容量不够,那白天开的生产线还比夜间的多,白天不报警啊。

to  health: 装个稳压电源,我们开始就是如此考虑,但是加之后是否一定有效,不敢100%确定啊,如果加了还不行,那稳压电源可不是很便宜的咚咚哦

to 华建国: DC24V电源???与24V有什么关系???是说检测仪表是24V的???
            至于电源进线,设备总共的功率是150KW,现在配线是一根150的电缆,照计算的话,应该不会太细不。
to  *星*河*: 元件老化???只能说也有可能哦。因为那太设备是日本进口的,之前小鬼子已经用了几年的了,小日本,可恶!!!

不管如何,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的帮忙!!!
回去调查看看,有什么的还得请教各位
呵呵

网友E:
请问报警是否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报警取消啊!!!

网友C:
那你这台设备在你公司运转了多久了啊??要是1年以上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你设备自身的问题!!要是是刚来就这样的话~~那估计"水土不符"你可以叫你供应商给你解决.
像画蛇添足说的!!要是对你工艺和生产没影响的话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解决~~~不要治标不治本!!
个人意见

楼主:
 to画蛇添足:
报警当然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啊
报警的时候就影响加工的品质啊
报警时加工的工件就是不良品啊
因为设备比较复杂,又有三菱的数控系统,又有PLC的
N大一台设备都不知道从何着手还

to  health:
 这台设备是日本进口的啊
 是总公司运行过几年的设备了
 不可能是他们来解决的了
 到我们公司已经有半年了
之前是开一个班(就是晚上不生产的)
现在晚上也生产就出现问题了还
但是报警不是太多
有时候晚上报警7,8次
有时候是2,3次
当然与当晚加工的工件数量有关
但是累计起来一个月产生的不良品却是惊人的
而且很贵
大约一支工件200,300呢

网友C:
一般说来晚上电压比早上的电压稳定效果好!!我觉得还是装稳压器!!我公司就给一个车间装了个稳压器!!效果满好的!!以前那些激光设备老是有问题~~现在好象没了!!

网友B:
日本的设备.对条件要求严格.所以作出的产品误差小.很少出废品.但我国国情的情况.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如果是别的行业.不会对电压要求那么苛刻.如果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你可以调整电压保护范围.这个检测点应该不难找.从面板上应该可以进入.应该没有密码.

网友F:
找台可以记录的示波器,查下发生故障时的电压波形,以及电压瞬时值的情况,一切都会清楚的。本人估计是你们厂使用高频、电子、变频器等设备很多,如没有防止他们干扰的措施轻的会有奇怪的故障发生,重的还会烧毁设备。

网友G:
嗯,每准是谐波闹的。

楼主:
谐波肯定有
关键是没有测过
也不清楚到底影响是多大

为什么白天不报警单单晚上就有毛病呢
真是郁闷

网友C:
你去接个能测电压波形的~~而且能记录下你的电压最高值最低值和平均值的!!测它个2天!!然后我想应该能知道结果的!!
我最近就用这东西在测!!不过我的电压比较好MAX383.2MIN367.5AVERAGE375.6~~~~我设置的测量周期为4小时!!

楼主:
我们还没有仪器呢
真是穷!!!

网友H:
怎么没有人考虑一下无功补偿呢?会不会是无功补偿有问题呢,如果加个稳压器,容量大的话,投资也很大的

网友E:
我觉得象你说的一样这台设备的情况好象是具体的硬件故障,因为如果是电压报警的话不应该影响淬火质量的.因为我没有见到你的设备图纸无法做出具体的判断,但是报警有没有规律啊
另外.象rof说的找一台示波器监控一下看看在报警是电源波形是否变化,如果有干扰的话也会报警的 啊 还会影响质量的

网友I:
肯定和电网电压有关,如果补偿后还是这样,具体还要观察波形

网友J:
本人愚见:首先看看测试元件接线是否松动,。如果报警时电压真的不够或超过,并且因此影响产品质量,要考虑稳压。如果此时电压正常,则可能测试元件损坏或设备本身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
领导批钱了
所以装了稳压电源
具体效果还得观察一段日子

哭!

网友:
我说的是接入伺服驱动器的DC24V,如果波动+-5%就会引起抱警

楼主:
前两天我司给高频淬火单独配置了一台稳压电源
此稳压电源是几年前的了
还是手动调节电压的
装了之后每天的报警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还是有1支报警
设备的电压范围是400V±10%
现在我司将稳压电源的电压稳定在400V
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难道是我们的稳压电源效果达不到
此稳压电源的电压允许电压波动范围是±5%

网友C:
装了之后效果大吗??要是大的话~~不如买个好点的~~

楼主:
装了稳压电源之后
这段时间报警的确比以前少了
以前每天晚上报警大概是7,8次
装了之后现在每天都有1,2次
看来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稳压电源是很老的那种
手动调节电压
320KVA   稳压范围是±3~5%

现在到底是稳压电源的问题还是设备本身有问题
还是高次谐波的存在

真的晕了
不明白啊

楼主:
各位再给分析分析

网友C:
如果有高次谐波存在的话~~~那你就在你的输入端在加个电抗器!!你最好去买个能测量电压波形的仪器!!测个一天!!然后你在看看~~~出现报警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电压有突变!!毕竟你说装了之后比原先好点了!!

网友K(2006-01-19):
不知可不可以稍微放大一些报警范围

网友L:
个人意见:
    设备是不是每次都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报警?
低压、高压应该启动设备时报警,生产的次品增多,说明机械部分成在的磨损厉害,有可能是元件老化引起的,在就是生产振动造成的虚接造成的隐患。

网友M(2010-07-28):
是不是可以考虑电源频率问题。日本60HZ中国50HZ 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