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计算220V电器的电流

楼主(2005-11-03):
1.220V单相电机
额定电流=1000×功率/(效率×功率因数×额定电压)
=1000P/(0.75×0.75×220)
=8P
即1KW的单相电机额定电流约为8A。
2.220V单相电热器或白炽灯泡
额定电流=1000×功率/额定电压
=1000P/220
=4.5P
即1KW的单相电热器或白炽灯泡额定电流约为4.5A。
3.220V荧光灯
额定电流=1000×功率/(功率因数×额定电压)
=1000P/0.5×220V
=9P
即1KW的荧光灯额定电流约为9A。

网友A:
这是从哪弄来的,有问题吧

楼主:
绝对没问题,这是电工基础

网友B:
支持星河,这是从哪弄来的,有问题吧!

网友C:
支持一下,很实用

网友D:
没有见过1KW的荧光灯,功率大的一半都是卤素灯,高压汞灯或者钠灯,就是荧光灯的功率因数太低!

网友E:
因该就是这样的吧,但那个P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P是指功率

网友F(2005-12-20):
效率和功率因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G:
1.220V单相电机
额定电流=功率/(效率×功率因数×额定电压)
=1000/(0.75×0.75×220)
=8A
即1KW的单相电机额定电流约为8A。
2.220V单相电热器或白炽灯泡
额定电流=功率/额定电压
=1000/220
=4.5A
即1KW的单相电热器或白炽灯泡额定电流约为4.5A。
3.220V荧光灯
额定电流=功率/(功率因数×额定电压)
=1000/0.5×220V
=9A
即1KW的荧光灯额定电流约为9A。

网友H:
其实这些不必硬记,电工基础的一些基本定律用好就行。

网友I:
温故而知新嘛,没什么不好啊 ,
我觉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