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用变频器很难启动螺杆泵

楼主(2005-11-03):
我用一台施耐得ATV38(37kW)变频器启动一台22kW螺杆泵却很难启动即有下列症状1、用电网直接启动可以启动该泵,但用变频启动瞬间就报警(变频热过载);2、启动时若盘动螺杆泵电机风扇扇叶,变频器有时也能启动;3、通过调整变频参数有时也能启动变频器,但一旦启动,可连续启停,若让电机静止几小时或数十小时,又起不来,此时若多启动几次或数十次可启动变频器(类似电机点动);4、该螺杆泵主要用于污水厂污泥脱水机房管路输送污泥和水的混合物(主要成分还是水);5、变频启动时感觉就像电机堵转,启动电流有近70A,且达到变频器电流限制值后即报警,是否风机水泵类变频的启动转矩过小或是否要选恒转矩负载的变频器或选起动转矩倍数较大的变频器?6、此症状已请教许多高手和部分施耐德变频专家至今还没有好的办法;7、咨询该泵的制造厂家,他们认为此泵用变频器确实很难启动,有过先例。请高手赐教多谢了!

网友A:
启动转距太小,加大启动力矩.

网友B:
比较典型的大负荷低频启动案例。一般用V/F控制方式起动是比较困难,可以试试加大低频转矩提升,但不宜加过大,否则一样过电流。如果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建议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用开环矢量方式即可。
有问题可以留下EMAIL交流。

网友C:
gnzzg@126.com
成功改造钢厂沙浆泵

网友D:
成功改造山东黄河用沙浆泵,可告用户案例。

网友E:
启动时要关闭进口.与离心泵相反.

网友F:
启动频率设置为10HZ试。

网友E:
当然你可以把参数设为37kW试一下.毕竟关闭进口要加电动阀和控制.

网友E:
37kW70A的电流变频器就不会保护了.试一下吧.

网友G:
ATV38变频器是专门用于风机泵类等变转矩负载,螺杆泵我认为应属恒转矩,根据介质的不同还可能是重载,所以选ATV38不合适。做一做优化看能不能行,

网友H:
启动前,首先盘车.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的回答,我最近刚从调试现场回来,此变频器所带负载启动阻力确实很重(即需用管子箝加加力杠杆才能盘动,估算至少有400至500N),现场实际采用45kW恒转矩变频器方能启动,且电流限制设为150%,启动频率设在50Hz,启动加速时间3秒,变频启动瞬间电流约130A。

楼主:
此次调试还与生产泵的厂家进行沟通,他认为他的螺杆泵阻力确实大了些,可能回厂后重新计算一下压力、流量等参数后调整螺杆泵转子(螺杆泵转子实际结构为电机驱动金属螺杆,金属螺杆四周为橡胶定子,工作中靠螺杆克服橡胶的阻力在橡胶定子挤压和转动,将污泥输送出去),适当减小启动阻力后再试。

楼主:
实际现场采用工厂库存的一台三肯SHF-45K变频器启动的,开始启动将变频器启动频率分别设在20Hz和40Hz,起不来,后改为50Hz才启动,且启动时变频器过电流限制保护“SC”显示和闪烁。在这后又从附近工厂借来一台国产37kW恒转矩变频器进行启动失败。

楼主:
我的邮箱地址为:tanliaoyuan@sina.com.请问并无虚言先生如何采用用矢量控制变频器或用开环矢量方式启动此类螺杆泵电机

楼主:
是采用电流矢量变频器,哪一家变频器为好?

楼主:
螺杆泵厂家建议采用先电网启动后切换至变频调速,但污水厂工艺和自控要求不容许。

网友E:
其实大家在这方面存在误区.是大家不了解设备机械原理的原因.我见过很多.但是错误的.一般用户不懂.但专业人士应该了解.

网友I:
能否配备一软起动器先将泵启动后,再由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J:
这种情况确实难解决,一般情况不好解决,主要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太小,三肯SHF-45K变频器确实在此工矿不太适应这方面我有类似的失败案例,最终更换了其它品牌变频器问题才得以解决

网友B:
TO:SUNWIDE
我已将所需的信息发到您留的邮箱里了,请查收。但愿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的答复,现在我这里在等泵的厂家看修复的情况,是否能减小启动阻转矩,决定下一步的启动方案。

楼主:
 谢谢并无虚言先生所发的信息,我会与你详细探讨矢量变频器解决的方案,现在在外地,回到单位后即与你联系。

楼主:
 我是到达现场后分别用三肯SHF-45K和日叶(37kW)恒转矩变频器替换原配置为ATV38变频器进行启动的。

网友K:
一般来说,你的设备在工频下可以启动证明,你的变频器设置或是选择的错误。建议采用具有大转矩启动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
 你说的具有大转矩功能的变频器由哪家?

楼主:
 你说的变频器设置是指参数设置,那么你认为有哪些参数影响此类负载的启动?可以赐教吗?

楼主:
 实际现场能调的参数都试过

网友K:
ABB800系列怎么样,
我最近都在用他

网友K:
一般要求变频器的启动转矩达到150~200%

网友L:
可以试试电机空载启动,加载运行

网友M:
可以试试看
Drive Menu: nLd -> no
Set Menu: PFL->100%

楼主:
 螺杆泵空载短暂启动也试过即关闭进口闸阀启动,实际螺杆泵不允许空载起动。

楼主:
laoC先生:你说的:
可以试试看
Drive Menu: nLd -> no
Set Menu: PFL->100%
是否为施耐德ATV38变频器参数设置?

网友N:
laoC是真正的高手
加大PFL

楼主:
你们说的PFL(电动机二次供电因数)最大值本身只能调到100,现场已调过,没有什么作用。你说的是否为PFr参数可调至
0~800%。有点效果,但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F:
是否有其它矢量变频器试?

网友E:
你说的螺杆泵是由一根主动螺杆和两根从动螺杆组成的那种.还是带变速箱转速较慢.很长的那种?

楼主:
还没用带有矢量的变频器试。

楼主:
 螺杆泵应是带减速箱(速比3.9,电机极数为4极),转速较慢.很长的那种。

网友E:
 螺杆泵是由一根主动螺杆和两根从动螺杆组成的那种一般作为液压油泵.也可以用于输送黏度大和含有颗粒的液体.
带变速箱转速较慢.很长的那种.可用于大颗粒的流体甚至固体的传送.从机械上改进,办法很多.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变频.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O:
看了《用变频器很难启动螺杆泵》一说,使我想起也遇到类似问题。我单位用一台齿轮泵打油膏,原来不到400W的电机用交流市电从启动到运行都很正常。后来由于生产工艺要求调速,于是就用400W的台达变频器驱动,难以启动,采用转矩提升也不行。后来干脆换上2.2KW台达变频器驱动,变频器没问题了,而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发热,只好用1.5KW电机代替,才算达到目的。最终是从变频器到电机是大马拉小车。
    市电和变频器输出的电的区别:市电正玄波,而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基波对电机运转起作用,高次谐波对电机启动及运行不起啥作用。平时高次谐波这问题可不考虑,但是大启动转矩负载我想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