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孔平行梁上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

楼主(2005-11-03):
双孔平行梁上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 同时传感器可以和称重控制仪连接的!还有就是传感器和PLC能不能直接连接呢? 怎么连接啊?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啊 ? 谢谢啊

网友A:
这里你首先搞清楚一件事情:你所选用得传感器输出信号类型!
现在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类型种类繁多,你要将传感器与PLC连接需要通过AD转换模块或者板卡,现在也有传感器带总线功能的,这类传感器就能将信号直接提供PLC或上位机了。

楼主:
那应变片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
还有就是 双孔平行梁上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啊? 谢谢啊!

网友B:
mV信号,联系我说详细些好吗?

                          无敌爱美神

网友C:
QQ:350342614
传感器生产厂家.
0755-81569905
你要的是一个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MV级信号的,你要接PLC可在传感器后面加上一个变送器,使信号变成标准信号:如4-20MA,0-5V等.

网友B(2005-12-03):
我这里有具有显示和上限上上限,下限下下限报警控制功能,毛/净双路4~20mA输出的变送器仪表,质量稳定,调校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