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调速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如何能够控制电动机能够次数多的启动和停止呢?半分钟一次的!我是通过PLC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的。电动机应该怎么选 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看看你的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然后在进行变频器的选型还有你所选用电机是带什么负载的

楼主:
电动机带动传送带,需要电动机频繁的起停传送大概10米 7KW的电机功率 请问怎么设置呢?还有就是如何计算转速 位移 启动电压电流呢 谢谢!

网友B:
变频使电机的频繁起停成为可能.
如何计算转速 位移 启动电压电流是什么意思?请仔细说一下.

楼主:
如果有那种可以频繁启动制动的电机是不是可以直接运用在电机拖动传送带中!?

网友C:
这种情况很适合用变频器,也很简单.

楼主:
请问下该怎么应用呢? 麻烦说下好吗? 谢谢!

网友B:
你想怎么改造?需要考虑的很多.如什么负载....

楼主:
你可能有点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选一种能够频繁启动制动的电机带动饲料传送带,用PLC控制。我想知道PLC和电机能不能直接连接,如果不能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D(2007-03-26):
要变频吕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