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电脑高手!!

楼主(2005-11-04):
MUSTEK.1200.UB 扫描仪无法安装驱动程序.硬件正常.插上扫描仪USB接口,XP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驱动程序放在D盘.自动安装搜索不到.
以前安装成功一次,但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重启.清理系统文件,卸载原扫描仪驱动并清理了注册表残留信息.重启电脑,更换最新驱动,不手动更改默认安装路径.依然找不到驱动!
请教高手!

网友A:
1、重新安装驱动,手动搜索驱动程序;
2、不要随意卸载驱动,拔插前先删除设备。

网友B:
有的驱动是需要先解压缩然后才能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