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

楼主(2005-11-04):
在伺服方面我是个新手,想多了解一下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
1,伺服控制器在参数设置方面是不是跟变频器,有点相类似?
2,有哪些参数需要进行设置
3,如果要PLC来控制,除了IO控制之外,是否可以以通讯的方式来控制,怎么做?需要什么接口模块吗?如果是模拟量控制,是否可以从PLC直接输出伺服控制器所需要的标准信号来控制?
4,如果采用上位机来控制,是否一定要采用这个厂家的专业伺服软件?有其他语言编程方式?
5,单轴控制,只需要一个伺服控制器,多轴是否需要多个控制器?如果是,多个伺服控制器之间需要有什么联系吗?

嘿嘿,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本人将万分感激!!!

网友A:
1:参数设置方法没人可帮你
2:有3个参数是至关重要的
  A:控制模式,有几个选项,位置/速度/转矩/混合,如果你想点对点定位,则需要选位置控制。
  B:脉冲形式:正脉冲+负脉冲或脉冲+方向,这个决定了你的控制器的程序。
  C:电子齿轮,实际上是将接受的脉冲进行分/倍频。
3:除了I/O,还可用通讯,模拟量一般在速度模式下使用
4:如果用上位机,你用高级语言写一个程序就可以了,无须厂家的软件,但是你要知道通讯协议
5:肯定的,一碗饭只能给你一个人吃了。如果是多个,是否需要联系那是看你的需求了,比如插补运算,就有联动关系了

楼主:
谢谢  zzj1382  ~~
电子齿轮是不是将从编码器获得的脉冲进行分频呢?其所获得的精度跟编码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分/倍频取决于分子/分母之比.
获得的精度和编码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