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直流调速器的性能对比

楼主(2005-11-04):
请教各位大侠斑竹,变频器与直流调速器的性能对比如何?造价成本比如何?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从传动控制性能上来说,直流要比交流的好,但如果都能满足要求,似乎优先选用变频是大势所趋。
价格上,同功率的直流调速器要比变频便宜,大功率下更是便宜得多;但在电机方面就不是了,而且直流电机的维护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