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中压变频器的IGCT总是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1-04):
我公司取水泵站电源系统为35/6KV,水泵电机3.3KV  1250KW。使用ABB中压变频器两年,先后更换过两只IGCT、一块检测板、一只二极管、一只直流回路电阻。故障率很高!不知是和缘故,请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A(2005-12-29):
据我所知,因环境条件太差导致的故障的可能性较大。请问ABB的维修工程师给了什么样的结论?

网友B(2008-07-22):
ABB产品质量差,haoduorenzheyangshuo

网友C(2008-10-11):
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包括,变频器,电源板,CPU板,PLC,伺服板,人机界面,各种交流直流马达控制板等等,在广东深圳,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有业务介绍回报率高,,维修价格实惠,QQ:543190249,手机:13530163104,不诚勿扰。

网友D(2008-12-01):
通常是不会i坏的,可能是销售商卖给你的,现场系统考虑不周全所致

网友E:
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找ABB理论

网友F(2009-02-28):
不好说什么,总有些不好的产品

手气不好吧

网友G:
说不定是你们操作人员的原因造出的,国内人才素质不敢恭维啊!

网友H:
高速停车的因素多,震动大也有可能

网友I:
中压电机带泵类负载一般不会高速停车,看楼主介绍估计是自来水公司取水口的泵站一类的控制,这样的泵通常是较为连续平稳的负载运行。按说abb变频器质量很好,楼主公司应该也是大公司,从正规渠道进货。怀疑取水管网有堵塞或者漏口导致泵的抽水水头有变化

网友J(2009-09-09):
是ACS1000吗,可能是你打扫卫生时候手上有静电烧坏的,在就是光纤头断了,没有及时发现造成启动是IGCT没有导通烧坏

网友K(2010-01-23):
环境条件太差

操作人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