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怎么组态?请高手帮.

楼主(2005-11-04):
我们用S7的CPU原来是6ES7 416-2XK02-0AB0,但我们新的备件是6ES7 416-2XK04-0AB0,在组态时根本没有这个型号,是不是有升级包?请高手帮帮忙!!!急.

网友A:
你STEP7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我的是5.2版本的.

网友B:
好象组态不需要变化,先试试;否则STEP7得升级了;到时别忘了将结果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C:
先升级以下硬件库,试试看。

楼主:
如何升级,可以提示一下吗?

楼主:
我终于搞出来了,在V5.2版本中打开硬件组态窗口,OPTION->INSTALL HW UPDATE 点击后在网上会自动查找适合你的版本的硬件,有很多条,只要选择你需要的6ES7 416-2XK04-0AB0的硬件升级即可.

网友D:
我学到了一种方法。